显卡输出缺色,不懂是哪里问题

楼主(2009-05-05):
只有蓝色,测试过电路中的排阻是好的,电路正常,有没有可能是GPU虚焊,因为我从输出一直量到核心那边了,实在想不出那里问题会导致这个故障,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请你把rgb  三色的对地电阻  取掉在量下阻值,如果阻值正常说明  gpu损坏
差异很大  请加焊gpu  见焊完  故障依旧  说明  gpu损坏
从dvi飞6根线到vga

网友:
飞6根线肯定不好用,进系统会蓝屏的。应该说9根

网友:
飞线之前请把  vga和gpu 相连的 的线全部断开即可
rgb3根
行场2根
“检测线”一根
我理论不好  那根线定义为“检测线”是gpu默认启用dvi接口的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