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8IPE1000主板 时钟问题求助

楼主(2009-05-05):
一块GA 8IPE1000主板原来用阻值卡测全板没有时钟(时钟芯片是ICS952603DF)和复位,CPU供电1.77V,PG信号1.77V,北桥供电1.482.53存和显卡的地址线,没有短路(大概阻值390左右)。后来把时钟芯片(时钟芯片是ICS952603DF)重新焊了一下,PCI 和AGP时钟出来了(1.6V),内存时钟有五个是1.21V,一个2.5V,但是CPU没有总线时钟和主时钟,也没有VID电压,CPU复位出来了(1.7V),北桥还是发烫  求维修思路

北桥旁边的贴片电容 对地50左右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 你的北桥应该是865pe的吧  试着按住北桥 看看是不是北桥虚焊  不行的话换一下北桥供电试试 技嘉的板子供电爱坏 有电压 但是有负载时会发烫

网友:
搞不懂LZ写的^^^^^
没有VID电压信号,怎么会有CPU供电呀??

网友:
VID信号可能是量不出来,CPU有核心供电1.77V不上U的时候,也有参考电压,板子PCI AGP有时钟,应该时钟是好的,CPU没时钟应该是北桥有问题。

现在我量北桥电压  一个事2.5V  一个是1.48V 看上去好像没什么问题,对地阻值也应该正常,但是为什么北桥会发烫??难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