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不触发桥就发烫??

楼主(2009-05-05):
可否断定桥已损坏,各位大大受累给指点下。
华硕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桥旁边有个场管,你换掉试试,

网友:
Q25 Q21,Q25已换,量Q25 S极已经对地短路

网友:
看看usb的线路有可能有短路

网友:
可以触发,这板子修过几块,这种情况没啥经验

网友:
我手上也有几块华硕K8N,插上电源自动开机,CPU无主供,内存供正常,北桥上的二个MOS管更换,问题依旧,真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我也怀疑北桥挂悼!!!

网友(2009-07-09):
何佳马静
先换两个电源管试试,如不好使,再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