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不能用故障(已修好)

楼主(2009-05-05):
昨天接到一个客户的AM2主板 进系统正常 就是键盘.鼠标不能用  觉的应该很好修 以前修过 故障一般是 没供电 排容不良 口接触不良 I/O坏 我就排查

1.供电正常
2.DATA CLK两条线对地阻值一样(阻值有点大)
3.会不会排容引起的 把排容去掉 还是不行
4.DATA CLK两条线 进了I/O 难到I/O坏了 当是没多想 客户急要 换吧!
换了还是不行 I/O是好的 看来不是I/O的事 仔细顺线查 用表的二级管档测I/O到键盘.鼠标的DATA CLK两条线经不通 主板里层断线了(表面没任何烧的痕迹) .
5.直接飞线 开机测量 OK
 自我反醒:做事不能急 有些故障不能只靠主观去判断 如果当时细心点 早点用表量通不通 就不用 走弯路.(我是新手 不对之处 请多多指导)

网友(2009-06-22):
i j不明白,断线怎么阻值还对呢。还一样大

网友:
应该是只量了键盘的,后来才又量的鼠标,呵呵,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
直接飞线 开机测量 OK
你是直接飞到了IO上 键盘控制部份啊,是 不是啊。

网友:
同感,我也修过,有电压,卸电容,还有排阻472,换IO,。最后把键盘鼠标头卸了,跑了下线,有短线,点上点锡,问题OK

网友:
楼主一开始说PS/2直接进IO 应该是测量出来的吧,为什么后来更换IO后发现时断线了呢?会不会是更换的时候出问题了呢?

网友:
那我想咨询一下LZ,我有一块客户送来的AM2主板开机上CPU跑到C1就断电,试着拿下CPU也是一样的开一会就掉电,后测量开关处没有3.3V电压,那我是不是可以从橙线3.3V飞一根线到开关插针上?
谢谢。

网友:
LZ键盘鼠标断线应该对地阻值无穷大,怎么就看吧出来~~~~还有楼上,开关电压不是直接从3.3V过来的 ,是用5VSB经过1117或1084稳压管过来的 ,如果你使用动态电压看你还能触发不~~~

网友:
经常这样啊  有时候小问题没有好好量结果转了一大圈啊   切记啊

网友:
我修过类似的断线问题.一块新华盛,开机针没高电位,测得旁边的电阻是和他相连的,电阻过来的是有电压的.和排针是相通的,并且排针到电阻值为0.可以排除断线,但排针就是没电压,针也没短路接地的.后来用线直飞过来,排针就有电压了.可以触电发开机正常,我试着把飞线去掉,再测也是一样问题,真搞不懂明明是相连的,咱电压就不过来呢.最后还是飞线才行.

网友:
靠  大哥是不是有个0欧的排阻啊
用找哪么着急吗
阻值说明什么啊  ?

网友:
请教下楼主的 飞线后期怎么处理的呀,那么远不可能不管吧?

网友(2009-08-01):
回复 网友A:

换IO

网友:
那么远 后期处理应该很难的吧....键鼠不管用 我遇到的顶多把排容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