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2/648FX 跑00

楼主(2009-05-05):
648FX +S964L紫色拌 跑00 用假负载测核心电压0.95V 总线时钟0.4伏 主时钟0伏 两快主板都这样 内村时钟正常, 求助各位了

网友:
先考虑把U电压修正常再说吧,引起U电压的故障同样能使其他部位不正常

网友:
刚修一片当D0的,换座子后OK,,这板通病,座子虚焊

网友:
精英的主板点不亮90%都是cpu座子虚焊

网友:
尤其是给品牌机代工的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板这样的主板。哎~~~我也试试看

网友:
不行,不知道各位大哥,加焊是怎么加的,

网友:
BGA机器做的

网友:
也可以用电炉烤。我烤的成功率能达到90%

网友:
第一步:CPU电压0。95V 你把400的U换成533的就会正常了。
        这个板是品牌机的 如果没记错 原配应该是C2。66
            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板的问题。
第二步:这个板子,通病在CPU底座上。

网友:
以后要是遇到 0。95V的先换U
随时准备一个 400的 和一个533的放边上。省得多走弯路。

网友(2009-10-30):
讲得很实在

网友:
电压偏低也是由CPU座虚焊引起的?

网友:
不中呀,400和533都不行,郁闷

网友(2010-02-07):
电压不正常,CPU就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