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BIOS问题?

楼主(2009-05-05):
我用的是280U编程器,刷BIOS时都是编程器里自带的文件,有时刷上去点不亮,我想问下平时别人是不是都用自带的BIOS文件还是下载的文件刷,请高手指点。

网友:
找原厂的相同型号的BIOS刷呀

网友:
推荐你用自己的编程器上原带的软件刷

网友(2009-06-23):
DOS下怎么刷呢

网友:
BIOS资料跟BIOS的型号是没关系的吧,用软件自带的BIOS资料怎么刷呢?
好象只跟厂家,还有PCB板的版本有关系。要到该主板生产厂家的官方网站去下载BIOS资料啊。
所以杂牌的板如果没有两个一样的板子就刷不了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