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修复三星LTM170EU-L21白屏

楼主(2009-05-05):
今天同行送来一块三星LTM170EU-L21,开机白屏,说已经换过屏板的保险。
拆开检查,发现屏的供电5V对地短路。先查IC3(LD33),发现后面阻值正常,感觉可以修起来了,因为可以判断短路在屏的供电输入那部分。然后把接5V的贴片电容一一断开检查,没发现电容击穿的。继续检查,摘掉IC4(BARAA),就不短路了。但是BARAA找不到资料,经过分析电路,确定它是一颗DC-DC的芯片。马上在破的料屏上找,但是没找到,最后只有在料屏上的相同位置拆了个脚位一样的芯片(1700)过来试试。架起点屏套件一试,好了,色彩,对比度都正常。

网友(2010-01-21):
BARAA是型号?

网友:
浪大哥的贴一定要顶   学习了      不知浪大哥能能跟我们说说屏电路上面的主要测试点   IC

网友:
讲的很好,故障的判断方法,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