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常见故障大全

楼主(2009-05-05):
笔记本常见故障大全
笔记本电脑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维修的复杂性。但笔记本电脑终究是电脑的一种,它的维修原理与普通台式机是基本相同的。如果你是一位笔记本电脑用户,而且对它的维修方面的知识感兴趣,那么你可以参看本文,这里列举了一些解决笔记本电脑故障的分析处理过程,也许会使你得到一些帮助。

               笔记本常见故障-开机不亮-硬件判断

  ---笔记本电脑主板BIOS出现故障会引起开机不亮

  ---笔记本电脑CPU出现故障笔记本液晶屏无反应,也是开机不亮的原因。

  --笔记本电脑信号输出端口出现故障会引起开机不亮

  ---笔记本电脑主板显卡控制芯片出现故障会引起开机不亮

  ---笔记本电脑显卡出现故障会引起开机不亮

  ---笔记本电脑内存出现故障会引起开机不亮

  笔记本电池充不进电-硬件故障判断

  ---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出现故障会引起电池充不进电

  ---笔记本电脑电池出现故障会引起电池充不进电。

  ---笔记本电脑主板电源控制芯片出现故障会引起电池充不进电

  ---笔记本电脑主板其它线路出现故障会引起电池充不进电

  笔记本不认外设-硬件故障判断

  ---笔记本电脑相关外设硬件出现故障会引起笔记本不认外设

  ---笔记本电脑BIOS出现故障设置出错会引起笔记本不认外设。

  ---笔记本电脑主板外设相关接口出现故障会引起笔记本不认外设

  ---笔记本电脑主板出现故障也会引起笔记本不认外设没同时笔记本电脑不开机。

  笔记本主板出现故障会引发如下现象特征

  ---笔记本电脑开机后不认笔记本硬盘。

  ---笔记本电脑开机后不认笔记本光驱。

  ---笔记本电脑电池不充电。

  ---笔记本电脑定时或不定时关机。

  ---笔记本电脑键盘不灵。

  ---笔记本电脑开机时有时会掉电。

  ---笔记本电脑定时死机

  以上这些故障现象都与笔记本主板相关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引起的故障现象

  --笔记本电脑开机不亮。

  ---笔记本电脑间断性死机。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发热。

  --笔记本电脑光驱读DVD或容易死机或掉电。

  --笔记本电脑运行大行程序容易死机或掉电。

  以上这些故障现象都与记本电源适配器相关

  笔记本光驱介绍

  笔记本光驱――机械驱动部分。

  笔记本光驱――激光头组件。

  笔记本光驱故障主要来自这两个部位(笔记本光驱)。

  一、驱动机械部分主要由3个小电机为中心组成:碟片加载机构由控制进、出盒仓(加载)的电机组成,主要完成光盘进盒(加载)和出盒(卸载);激光头进给机构由进给电机驱动,完成激光头沿光盘的半径方向由内向外或由外向内平滑移动,以快速读取光盘数据;主轴旋转机构主要由主轴电机驱动完成光盘旋转,一般采用DD控制方式,即光盘的转轴就是主轴电机的转轴。

  二、激光头组件各种光驱最重要也是最脆弱的部件,主要种类有单光束激光头、三(多)光束激光头、全息激光头等几类。它实际是一个整体,普通单光束激光头主要由半导体激光器、半透棱镜/准直透镜、光敏检测器和促动器等零部件构成

  笔记本光驱常见故障解析

  笔记本光驱最常见的故障是机械故障,其次才是电路方面故障,而且电路故障中由用户调整不当引起的故障要比元器件损坏的故障多得多,所以在拆解或维护光驱设备时不要随便调整笔记本光驱内部各种电位器

  笔记本光驱常见故障主要有三类:操作故障、偶然性故障和必然性故障。

  1、操作故障例如驱动出错或安装不正确造成在Windows或DOS中找不到笔记本光驱;笔记本光驱连接线或跳线错误使笔记本光驱不能使用;CD线没连接好无法听CD;笔记本光驱未正确放置在拖盘上造成光驱不读盘;光盘变形或脏污造成画面不清晰或停顿或马赛克现象严重;拆卸不当造成光驱内部各种连线断裂或松脱而引起故障等。

  2、偶然性故障笔记本光驱随机发生的故障,如机内集成电路,电容,电阻,晶体管等元器件早期失效或突然性损坏,或一些运动频繁的机械零部件突然损坏,这类故障虽不多见,但必须经过维修及更换才能将故障排除,所以偶然性故障又被称为"真"故障。

  3、必然性故障笔记本光驱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必然发生的故障,主要有:激光二极管老化,读碟时间变长甚至不能读碟;激光头组件中光学镜头脏污/性能变差等,造成音频/视频失真或死机;机械传动机构因磨损、变形、松脱而引起故障。

  需要说明的是必然性故障的维修率不仅取决于产品的质量,而且还取决于用户的人为操作和保养及使用频率与环境。

  常见故障的判断

  1、开机检测不到光驱先检查一下光驱跳线跳正确与否;然后检查光驱IDE接口是否插接不良,如没有,可将其重新插好、插紧;最后,有可能是数据线损坏

  2、进出盒故障表现为不能进出盒或进出盒不顺畅,可能原因及排除方法是,进出盒仓电机插针接触不良或电机烧毁--可重插或更换;进出盒机械结构中的传动带(橡皮圈)松动打滑

  3、激光头故障故障现象表现为挑盘(有的盘能读,有的盘不能读)或者读盘能力差。光驱使用时间长或常用它看VCD或听CD,激光头物镜变脏或老化。

  ★敬告大家千万不要使用市面上销售的一些低价劣质光头清洁盘,因为这些盘的刷毛太硬,反而会刮花物镜,并且还有可能引起静电危害,缩短光驱使用寿命。

  4、激光信号通路故障指的是激光头与电路板之间的连接线,是激光头与其他电路信息交换的通道。此处产生故障较多。。

  5、主轴信号通路故障一般情况下,主轴电机与其驱动电路是合二为一的,称为主轴信号通路,此电路也由一条与激光信号通路连线一样的连接线连接,只不过股数不一样罢了。由于它与激光头信息通路都是由伺服电路进行信息沟通的。因而,在故障现象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由于激光头信息通路在进出盒时,其连接线易被拉折而损坏,所以在遇到相同故障现象时应先考虑激光头信息通路故障,再考虑主轴信号通路故障。

  笔记本键盘如果出现故障引起的故障现象

  笔记本电脑使用的故障主要有开不了机。

  笔记本在使用过程中时而出现死机。

  笔记本键盘的某个键出现使用不灵。

  硬件故障现象

  一、不加电 (电源指示灯不亮)

  1. 检查外接适配器是否与笔记本正确连接,外接适配器是否工作正常。

  2. 如果只用电池为电源,检查电池型号是否为原配电池;电池是否充满电;电池安装的是否正确。

  3. 检查DC板是否正常;

  4. 检查、维修主板

  二、电源指示灯亮但系统不运行,LCD也无显示

  1. 按住电源开关并持续四秒钟来关闭电源,再重新启动检查是否启动正常。

  2. 外接CRT显示器是否正常显示。

  3. 检查内存是否插接牢靠。

  4. 清除CMOS信息。

  5. 尝试更换内存、CPU、充电板。

  6. 维修主板

  三、显示的图像不清晰

  1. 检测调节显示亮度后是否正常。

  2. 检查显示驱动安装是否正确;分辨率是否适合当前的LCD尺寸和型号。

  3. 检查LCD连线与主板连接是否正确; 检查LCD连线与LCD连接是否正确。

  4. 检查背光控制板工作是否正常。

  5. 检查主板上的北桥芯片是否存在冷焊和虚焊现象。

  6. 尝试更换主板。

  四、无显示

  1. 通过状态指示灯检查系统是否处于休眠状态,如果是休眠状态,按电源开关键唤醒。

  2. 检查连接了外接显示器是否正常。

  3. 检查是否加入电源。

  4. 检查LCD连线两端连接正常。

  5. 更换背光控制板或LCD。

  6. 更换主板。

  五、电池电量在Win98 / Win Me中识别不正常

  1. 确认电源管理功能在操作系统中启动并且设置正确。

  2. 将电池充电三小时后再使用。

  3. 在Windows 98 或Windows Me中将电池充放电两次。

  4. 更换电池。

  六、触控板不工作

  1. 检查是否有外置鼠标接入并用MOUSE测试程序检测是否正常。

  2. 检查触控板连线是否连接正确。

  3. 更换触控板

  4. 检查键盘控制芯片是否存在冷焊和虚焊现象

  5. 更换主板

  七、串口设备不工作

  1. 在BIOS设置中检查串口是否设置为“ENABLED”

  2. 用SIO测试程序检测是否正常。

  3. 检查串口设备是否连接正确。

  4. 如果是串口鼠标,在BIOS设置检查是否关闭内置触控板;在Windows 98 或Me的设备管理器中检查是否识别到串口鼠标;检查串口鼠标驱动安装是否正确。

  5. 更换串口设备。

  6. 检查主板上的南桥芯片是否存在冷焊和虚焊现象。

  7. 更换主板。

  八、并口设备不工作

  1. 在BIOS设置中检查并口是否设置为“ENABLED”。

  2. 用PIO测试程序检测是否正常。

  3. 检查所有的连接是否正确。

  4. 检查外接设备是否开机。

  5. 检查打印机模式设置是否正确。

  6. 检查主板上的南桥芯片是否存在冷焊和虚焊现象。

  7. 更换主板。

  九、USB口不工作

  1. 在BIOS设置中检查USB口是否设置为“ENABLED”。

  2. 重新插拔USB设备, 检查连接是否正常。

  3. 检查USB端口驱动和USB设备的驱动程序安装是否正确。

  4. 更换USB设备或联系USB设备制造商获得技术支持。“ENABLED”

  5. 更换主板。

  十、声卡工作不正常

  1. 用AUDIO检测程序检测是否正常。

  2. 检查音量调节是否正确。

  3. 检查声源(CD、磁带等)是否正常。

  4. 检查声卡驱动是否安装。

  5. 检查喇叭及麦克风连线是否正常。

  6. 更换声卡板

  7. 更换主板。

  十一、风扇问题

  1. 用FAN 测试程序检测是否正常,开机时风扇是否正常

  2. FAN线是否插好?

  3. FAN是否良好?

  4. M/B部分的CONNECTER是否焊好?

  5. 主板不良

  十二、KB问题

  1. 用KB测试程序测试判断

  2. 键盘线是否插好?

  3. M/B部分的CONNECTER是否有针歪或其它不良

  4. 主板不良

  软件故障的分类

  十三、驱动程序类

  1. 显示不正常;

  2. 声卡不工作;

  3. Modem,LAN不能工作

  4. QSB不能使用

  5. 某些硬件因没有加载驱动或驱动程序加载不正确而不能正常使用

  十四、操作系统类

  1. 操作系统速度变慢

  2. 有时死机

  3. 机型不支持某操作系统

  4. 不能正常关机

  5. 休眠死机

  十五、应用程序类

  1. 应用程序冲突导致系统死机

  2. 应用程序导致不系统不能正常关机

  3. 应用程序冲突导致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类没有实质意义的贴子,以后请不要再上传了。

网友:
知道了,以后不再发这些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