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 主板

楼主(2009-05-05):
今天一个P4 主板。CPU 供电的上管 70T03GH 给击穿了一个。用3055代换上去 可以了有1.7V
的电压了。但是等板子凉了电压就变为0.54V 了这是什么问题。是3055不能代换吗???
我去了上管之后触发 CPU 供电也是 0.54V。
cpu

网友:
3055不能在这里用的,最好换个一样的,

网友:
最好换个一样的

网友:
只要是一样构造的换个大点的也可以

网友:
3055可能是不行

网友:
看看针脚定义对不对啊!!!!!!!!!!

网友:
建议更换为:70t03gh 850t03gh p0903bdg 0903bdg

网友:
你换的管子不能代替原来的,应该是换的管子也坏了

网友:
3055在CPU供电上用是不行的,3055可以使用在内存供电管,你可以在报废主板上CPU附近上面折,哪些管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