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2重启故障

楼主(2009-05-05):
一款精英845GV-M2主板,集成显卡,故障表现为:开机老重启,CPU风扇也随着转两、三秒即停转,一、两秒后又启动,如些循环。诊断卡也不跑码。怀疑是内存的原因,换内存或不安装内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不停重启。该主板南、北桥均正常,温度正常。
不知是何故,请教了!!

网友:
这款板不插内存就是这样,既然换过内存那再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问题找到了,就是内存的原因,再换了一根DDR400的内存条,主板通过了!
并且该主板上自带的蜂鸣器不响,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我这有个,换了内存也不管用供电都正常

网友:
此种情况多是内存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时钟,系统总线,AD,IO,刷BIOS,加焊北桥

网友:
精英主板,好多不上内存就会开机马上重起又开机,所以在维修到精英主板时不要梳忽这点!

网友(2009-11-07):
可能是内存电路部分有问题,精英主的有些板就是这种设计的检测不到内存就会重启

网友:
精英主板。。内存部分设计的有点特别吧。

网友:
原来是内存问题啊,算不算通病的

网友(2009-12-14):
这个肯定是通病了··我也遇到了

网友:
不过也有北桥空焊的情况老是自动重起的华擎845G主板就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内存供电喜欢坏了

网友:
这种板子质量很好就是CPU底座空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