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主板工作正常,但是诊断码不跑码?

楼主(2009-05-05):
工日常维修中,发现有些主板工作正常,即好的主板,但是诊断码插上不跑码呢?
如GA845GV等等,
另外还有些主板上面有一个蜂鸣器,但是在开机时蜂鸣器不响,也不提示任何响声,但是主板工作正常。一些有蜂鸣器的主板上面没有插接SPEAKER的针头,只有靠主板上自带的蜂鸣器来判断主板是否正常开机,但是蜂鸣器不响,主板工作正常。
不知各位兄弟遇到上述这些情况没?望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不跑码是某些板子的设计原因~~~~

网友:
与设计及BIOS有关

网友:
我家里有一个V星的与是这样的!!!!!!!!!!!!!!!!!!!正常用啊!!!!!!!

网友:
诊断卡拿两位的,四位的有的就不跑码

网友:
不跑码的板子   看看PCI网卡能用不啊 !
不能用
说明还是有问题的只是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你的诊断卡的说明书
这个在诊断卡的说明书上说得很详细的:
有少数主板的CPI槽只有一部分代码出现,但ISA槽有完整的POST代码输出。且目前已发现有极个别原装机主板的ISA槽无代码输出,而PCI槽有完整代码输出。......另外,同一块主板的不同PCI槽,有的槽有完整代码送出,如DELL810主板只有靠近CPU的一个PCI槽有完整代码显示......

诊断卡不跑码属于正常现象,而且即使同一块板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有某几次不显码的情况,这个时候只要看指示灯的状态就可以知道主板的大概运行状况了。最主要的有BIOS灯和RUN灯,IRDY和OSC做参考。

网友:
有些板子诊断卡4位不跑码,两位的才跑,也有些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诊断卡不跑码属于正常现象,而且即使同一块板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有某几次不显码的情况,这个时候只要看指示灯的状态就可以知道主板的大概运行状况了。最主要的有BIOS灯和RUN灯,IRDY和OSC做参考。

网友:
新的主板,有的插诊断卡就不跑码,

然后就是原装主板,

重点看的是那些指示灯,很重要·

网友:
个人觉得是主板的时候设计的问题,在启动的时候有些PCI总线是没有时序的,但ISA一般都会有,除非是PCI总线转成ISA总线,且原PCI总线就没有输出的除外

网友:
不跑马,能正常用就行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清楚了!但是我的磐正NF2就是的,自带的跑吗,外带的不跑!

网友:
我支持9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