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上下MOS的关系..请老师指点指点

楼主(2009-05-05):
前天在论坛上看到一些主板供电图。居我所知,MOS管是由G极控制电压的输出输入的。。
但看了此图后,变迷惑了。。上MOS的D,G极连在一起再与下MOS的S极一起输出。。
而下MOS的D,G连上地了...???

网友:
S极是接地,相当于个分压的可调电阻,懂了吗???

网友:
楼上没看明白!
楼主没有区分开GDS三个引脚在原件图上的位置!

图片上左=G 上=D 下=S 这样就明白了吧!

网友:
基础 一定要加强

网友:
我把图标了一下..
楼主,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图上的S极好像没有接地...
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
但我量自己的板子..
D与G并非相通的...为什么?
小弟愚笨..望指点指点....

网友:
D,G要是导通说明管子已经坏了,只有工作的时候才导通的。电路版的接地是个回路。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大概这个意思吧。楼主多看看基础知识就会明白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热心回答..
场管的基本原理我懂...只是不明白上图接法..
场管有三个脚..背上还有一个帖片..是与D极相通吧...
只是不明白图中箭头的意思..是接上中脚还是表示方向...

网友:
明显的DGS位置标错了!
自己看明白我的帖子!电路图中GDS的位置!

网友:
谢谢楼主的热心回答..
场管的基本原理我懂...只是不明白上图接法..
场管有三个脚..背上还有一个帖片..是与D极相通吧...
只是不明白图中箭头的意思..是接上中脚还是表示方向...
引用 网友A:

那个箭头是内部图才有的,意思是表示P沟道过是N沟道的,不过一般在主板上都是N沟道的,你知道二极管吗,知道的话就容易理解了,P\N结嘛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3&highlight=MOS
自己看! 再看不明白直接跳楼 不用请示 不用回帖!

网友:
版主也不用我叫去跳楼吧...
这昨晚我自己看资料已经看明白了..只是没时间上来回贴...
那个是原件的内部电部图..当时我把它看成了接线图...我也是学电子的..符号有各种各样...未见过也不为奇..
这也不用去到跳楼的地步吧...
还是谢谢各位的帮忙...
最后贴上一个正确的图..希望帮助新手更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