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VC31主板C2.0 CPU跑60不亮,C1.8 CPU正常?!

楼主(2009-05-05):
BIOS已重刷过.其它没查出有什么问题呀.
当C2.0难得有点亮时,这时按RESET就每次能点亮了??!!
是否还是供电方面的问题??
这种情况还应考虑哪几部分问题呢?
加焊了U座,C2.0的能进了,现在在烤机了.
谢各位网友指点!

网友:
C2.0点不亮是什么状况啊?
没有供电还是不跑代码?
如果是没有供电,检查一下U座.VID信号.VCC_VID

网友:
大众VC31主板C2.0 CPU跑60不亮

网友:
跑60不亮是座子的问题吗?

网友:
2楼超版说得很清楚了,不亮时,是CPU无主供电还有供电不跑码

网友:
是C2.0 CPU跑60不亮呀???!!!
C1.8 CPU正常?!
条件参数都正常.
表述的有问题????????????

网友:
加焊U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