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30 0187报错,刷了免安全芯片的BIOS,刷了码片还是报错

楼主(2009-05-05):
求助 T30 0187报错,刷了免安全芯片的BIOS,刷了码片还是报错,请各位分析下

网友:
用软件狗解~~~~~淘宝上多的是

网友:
1:你把免安全芯片的BIOS和码片资料上传附件,我帮你分析看看,确定资料是正确的。

2:重新下载官方正确的BIOS,手工分析为bin的二进制格式,回写BIOS。至于码片资料,更简单,使用winhex打开,将其中一段地址使用FFFF填充就可以了,在回写。

网友:
可否告知将那段地址用FFFF填充?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告知将那段地址用FFFF填充?谢谢?

310 Bytes, 下载次数: 2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机子T390到我手上时不开机,CPU供电的问题,修复后开机后0187,0197报错,才发现安全芯片,码片被前维修者拆走了,重写码片,刷免安全芯片的BIOS,0197解决,0187还是报错!

网友:
换密码芯片吧,这个是密码芯片的问题不是安全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