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帮忙!长城ATX-300SEP风扇动一下

楼主(2009-05-05):
长城ATX-300SEP风扇动一下就不动了,有300V,表面完好,绿线有5V电压。
求助

网友:
一般呢,这种情况要拆电源,,然后测一下494或者 7500的4脚,看一下是不是有5V,直接短接4脚和地,看能不能启动,如果不能就是电源主输出三只肖特基二极管那里可能有问题,如果能启动,而短接绿线与地不能启动,就是电容和其它整流件保护。。

网友:
查后级复合二极管是不是击穿了:把中间脚用吸枪吸掉锡就行,不用拆下来

网友:
谁能上个图,说清楚一点呢?非常感谢乐于助人的人

网友:
怎么没人上图的啊,晕。。。没人肯帮忙吗

网友:
版主去哪里了。,帮帮忙啊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一般是保护了,查一下7500块4脚电压是否是4V左右,如果是就重点检查各路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网友:
大家你这个图是不是我这个型号的啊

网友(2009-08-04):
大哥,我的也是这样的,修了3天,还没好啊???????

网友:
深枫之夜
这种问题在本区已经有很多讨论,建议多潜潜水学点东西再修不迟。

网友:
建议楼主先多看看书去,把494和339的原理搞懂在下手,特别是339一定要动,修电源不一定要图纸,也不容易找到一模一样的图纸,我们有时发帖只是某个元件的数值不知道(烧胡)或要少见的集成电路的PDF,向你这样发帖是修不好的,

网友:
长城sep系列是单管正激的,没有tl494和lm339。楼主这个问题多数是12v的整流管击穿了。

网友:
原来长城sep系列是单管正激的,我还没有看到过呢,下次修长城电源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