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进水维修,1.8V出不来

楼主(2009-05-05):
客户送修的T40进水稍微严重,不加电,插电测机,待机偏高0.32左右,南桥轻微短路,拆下来换好南桥故障依旧,两个MAX1845腐蚀严重,无1.2V,1.8V,换了其中一个MAX1845后,1.2V有了,另一个MAX1845换了好几个,都是1.8V出不来,它的11PIN无电压,从PMH4的76PIN而来,不知现在何解,恳请论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请问这个1.2V和1.8V分别给哪个地方供电?

网友:
把进水的地方用洗板水 洗干净 然后烘干 试一下

网友:
别的M电压都有了吗?就1。8M没有?
如果换我维修的话:U51  11P跟U28  76P划,响就换U28,不响通则R865开路!再不好,没有思路了!
很期待看到高手讲解,IBM芯片输出1。8VON的工作原理!

网友:
PMH4已经换掉了,76PIN出来信号了,也就是1845的11PIN有3.3V电压了,还是1.8V出不来,恳请指教,谢谢PMH4已经换掉了,76PIN出来信号了,也就是1845的11PIN有3.3V电压了,还是1.8V出不来,恳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