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三点刷坏9550,细节奉上,有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5-05):
昨晚,闲着没事,拿了块杂牌"凌威"ATI 9550,128MB,128BIT,
下面介绍一下我的刷板过程:
1.首先用ATIFLASH备份成ROM, 备份过程没有出现错误, 但是用BIOS EDIT 打开的时候,两三个版本都显示BIOS CRC 错误, 当时没在意, 还是进入EDIT软件改频率 ,

2. 进入刷板过程 :刷后显示错误 ***1,但当时以为按1 就算没刷好,"自己以为没刷进去",就重启了,接下去就这样砸了.......过后才知道是: 0FL01 错误,,也因为太急了,没搞清楚是不是要加SST 或者其它命令,在没了解完全清楚的情况下,这样刷坏了,摸黑操作想刷回去,没有成功, 这个时候是半夜接近三点半,超级郁闷,就这样上床睡了......

今天特来上图,请教各位大侠: 以下是正反两面的图片,能否告诉俺哪一个元件是BIOS呢? 是不是BIOS已经整合在GPU里呢??
1.
2.

再请教: 我的卡备份的ROM,用BiosEdit.exe打开都会显示CRC错误,是ROM硬体的问题吗?而网上的9550ROM打开有的会显示RCR错误,有的不会,,,,能给点意见吗? 我没有维修工具,只有简单的电烙铁,因为不是维修员,呵

网友:
离GPU最近的那个八脚芯片

网友:
一般是25XX的 ROM 。你找下。 在 GPU 周围咯

网友:
我再上图: 上面的图是:原BIOS,  下图是改好后刷坏卡的BIOS,请大侠看下,是不是我哪里改错了,.再有一个问题是,这图上能看出 这块BIOS是SST类型吗? 或者能看出BIOS可不可写吗?谢谢
晕,无法上图了,权限不够 !!下我用写的了,
在 BIOS上面显示: BIOS: RV350LX 128MB Mira B817D16.03290
DeviceID :4153    (我只改这个数值,下面两个没改,这个会导致出错吗?)
Subsystem ID :2084
Subvendor ID:1002

网友:
GPU左上角那个八脚芯片上的数字抄上来,
看下那个是不是BIOS。
看是不是SST25VF512?

用PCI或编程器来刷吧。

网友:
感谢版主及几位大哥的热心回复,俺是外行,再请教如下:
查明BIOS芯片: ICE25P05
手头没辅助工具,一心想摸黑操作看看,今天操作如下:
1。C盘装上备份的BIOS,再插上这块故障卡,摸黑开机,蜂鸣器报警2短八短,等一会儿估计我加载的虚拟DOS “VFLOPPY"进入DOS后,开始摸黑C: 进C盘,执行flashrom -p 0 xx.rom -f 没回应,再试几个命令,如在C盘随便建立文件,以确认,摸黑时有在C盘下进行DOS操作。然后关闭电源。
2。不插显卡开机,也是2短八短蜂鸣器,这样证明,刷坏了的9550开机自检认为是没有插显卡了。
3。插上MX440显卡(手头没有PCI卡)进入DOS,看了C盘没有*脏话*作的痕迹,证明了我刚才没能进入DOS。
接下来请教:问题1:自检没有显卡,是不是就进不到DOS?
                  问题2:开机自检找不到显卡,那么找来PCI卡,进行操作,还有办法在DOS下面刷BIOS吗?
烦请各位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
你说明的  情况,我大致了解
方案:一、建议用光驱启动,会听到光驱光碟在加速旋转的声音此时测试卡FF,延迟3秒,按下进入dos工具箱的键,你元备份的bios  放入d盘,要输入c:  因为dos下不认ntfs分区的
二、命令尼克分别尝试①atiflash -p 0 ***.rom  -f  -sst
                              ②atiflash -p 0 ***.rom  -f  -st
                              ③atiflash -p 0 ***.rom  -f  -atmel
三、重启如果按以上方法均无效 则说明 显卡有物理损坏

网友:
找块PCI的显卡估计方便点,不要随便改显卡的ID,不对的话直接就点不亮了的。

网友:
感谢各位大哥的回帖,我现在的疑问是,没有插显卡(插上也是蜂鸣叫声与没插一样),能不能进到DOS.

我硬盘只有两分区,都是FAT格式. 我用的是VFLOPPY 这个是很好用的虚拟DOS软盘,在C盘BOOT文件里加载了DOS.IMG文件,如同软盘一样.

网友:
兄弟们。我问问 。
显卡的 BIOS 和主板一样的吗?说的是 这个意思 启动了就没有用了。

要是的话 就像修理主板 BIOS一样 来个热拔插。 或者自己搞 个 显卡 BIOS 座子。把引脚从 PCB 焊接出来。

这样我们 以后 修理 BIOS 就是小 CASE 哦。。。

  哈哈。。。。。。。。。。。。。。。。

终的来说,还是有编程器才是王道。 靠工具吃饭的话就要买编程器哦。

网友:
跟我今天修的新天下的9550一样,刷了BIOS也是提示0FL01 错误,然后要按1.刷了几个BIOS也是没有搞好.后来就没有再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显卡都是焊接在PCB板上的.9几年的时候有几款是插拔式的

对最好用编程器这样刷写安全快捷.不过DOS下刷写还是管用的.

网友:
显卡好好的为什么要乱刷,难道为了练手。我买显卡从来不刷BIOS,也不知道显卡BIOS怎么刷,呵呵。

网友:
最好用编程器刷,很容已解决的

网友:
ATI的显卡BIOS很好刷,估计是命令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