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

楼主(2009-05-05):
我电脑装CPU假负载 测试卡时钟信号正常。装上CPU测试卡时钟信号灯就不亮了。。。。请教下 是不是CPU坏了  各项电压测试正常。。

网友:
把CPU放在好板上试下,在有你的板是否支持你的CPU

网友:
cpu是原来板子带的 肯定支持。。。但是 我就一块板子 不好试啊 我不是专业维修的。。。手边有一大堆可以试。。。。

网友:
看一下COMS电池是否有2.5V以上, CPU频率跳线是否正确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怀疑CPU有问题或CPU与座接触不好

网友:
CPU座虚焊了吧!!!!!!!!!!!!

网友:
cpu座子虚焊不会影响时钟

网友:
cpu坏了,也许是 cpu座虚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