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XP-X 维修经验

楼主(2009-05-05):
最近老是修到华硕P4XP-X黄色大板,插上电源CPU不工作,测量CPU主供电正常,内存电压无2.5V-3.3V电压因为这种主板有一组SD内存槽,测量内存供电MOS管无电压输入,经跑路线查找此MOS管供电是由旁边8角IC提供,经测量此IC各角输入电压都正常,却无输出电压,由此可判断此IC损坏。华硕P4XP-X主板内存供电不正常,引起CPU通不过,大多是此IC内部开路引起无电压输出,倒至北桥无2.5V电压,更换此IC大多就可以修复,如没有此IC,可以直接用电感接在3.3V供电线路好,如此也可修复

网友:
最好能把8脚的型号说一下就更好了,大概是4500之类的把

网友:
就是4500但直接接3.3伏好像不行。有时还是点不亮

网友:
是2030.。。。。。我正好有这块板,直接接3.3V你只能用SD内存

网友:
型号众多,我手上有三四块这样主板,都是直接用铜丝连接在3.3V电压上,一切正常,这种主板内存供电是在3.0V左右同时供给SDR内存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