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D主板挡C1 不过内存

楼主(2009-05-05):
手头有2块AMD的板子  一个是七彩虹 C.NF4X的754板子 测板子正常 内存AD正常 时钟正常 CPU座子也看了下 里面没什么问题 就是档C1不过。初步判断是NF4桥的问题。
另一块是技嘉939的板子  不上显卡可以正常跑码 只要插显卡 就档DD C1不过 比较郁闷 请高手帮忙

网友:
可能是桥虚焊了,单桥板有这个问题!有条件加焊一下!

网友:
桥空焊!!
加焊一般不好!!!
重新做

网友:
这种板多是桥的事
如果你回焊没把握
最好还是拿下来从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