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90M不充电

楼主(2009-05-05):
此机器用电池可以开机,但是开机后高压条不亮,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用也是一样,用电池的时候待机电流是0.12A,取下电池待机电流就是正常的,电池的100%的确定是好的,此机的充电芯片是MAX8724,换了也是同样故障,不充电,单独用适配器是可以正常开机的,请知道的朋友讲解一下

网友:
在系统里检查到电池的信息了瞒,修不冲电,第一先进系统看检测到电池没有,第二如果没检测到电池量充电各脚阻值大概在500———800间没有有可能短线,或充电芯片,IO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