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5-05):
请教本人有个优之星UT366的MP4
固件坏了我跟售后要了个程序刷上后开机白屏是那的问题是固件刷错了吗。
如果论坛里有有着个程序的可不可以给发下啊。
谢谢了。
以前是开机蓝屏现在时白屏了。
现在开机就白屏要是刷固件再怎么刷回来啊。
帮帮忙。
刷新

网友:
你的固件有没有备份呀??要是有就把备份的刷回去或找同型的刷进去不就行咯。。。要 是刷了都不行哪就是硬件坏咯。。。

网友:
没有备份再说以前的程序是坏的

网友:
两种可能,
要吗就是显示屏虚焊或挂了,检查一下吧
还有就是固件错了(要知道每个批次用的屏有可能不同)

网友:
刷之前有没有屏显呀,如果有显示,就是固件不对呀

网友:
固件错误的机会大了,一般你刷之前都要看此固件相对的屏号有没对上

网友(2009-07-03):
可能是你刷固件的时候没弄好刷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