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9-05-05):
我有收一台旭日125 INTER 芯片组开机不显示,一开机风扇一直在转,一点都不跑。代码 00
请问大伙们是什么问题。各供电电压都正常器 刷了BIOS也一样。请高手指点!谢谢!
芯片

网友:
查CPU供电有没有,看下电流是多少,可能就出在CPU电路!

网友:
CPU 电压1.4V左右,换过CPU也一样哦!

网友:
本人也正修到一块..电流一开机就从.0.45.跳到.0.76再跳到.1.04就不动了..还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