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39不触发的怪(已好了)

楼主(2009-05-05):
超溥机箱的主板,板上标MS-6539,外壳标NEC。现在按PS不能触发,量PS针脚电压为1.48V ,短接PS也能拉低电平,强行短接电源绿线,能触发并正常使用,此时量PS针脚电压为3.3v,再次点PS能关机,再量电压为1.54V,然后再点PS针脚也能触发了,插掉电源重新插过,又回原来不能触发状态。也就是说强行开机后,PS针脚能正常控制开关机,只要一拔掉电源线,就不行了,怪事?还真没遇过这样的怪故障,本想跑绿线。也没跑着,希望各位师傅给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你查PS与VSB之间的限流电阻是否正常?我有MS-6539线路图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
仔细看看吧,怎么感谢呀?

网友:
如果弄好了,请你喝茶了,OK,多谢先!

网友:
这个板南桥坏的多

网友:
经常见大家讨论风枪换南北桥的问题,刚才没事做,用828风枪(我修手机用的)成功的吹下了南桥,现在又焊了上去,开机,成功点亮.
过程如下:
温度400,风度3左右,在南桥上放一个锡球,南桥周围涂好焊油,去掉风枪的风口,锡球化掉约35秒左右.小心用镊子推下南桥,看南桥动,再把南桥水平拿下,锡球一般都在南桥上,板子上剩了4个(我刚焊的时候).
处理好板子上的锡球,再在南桥上补焊4个,放好南桥,再吹,同刚才,看到南桥轻微动了下,再用镊子推下,OK,加电开机.

转别人的

网友:
弄好了,是中间那个小三极管坏了。随便在其它板上拆个702上去,暂在试机。OK

网友:
这个702的管子是个什么型号的三极管?(PNP还是NPN),个人感觉开机这个位置倒像是用的双二极管比较多吧?

网友(2009-11-03):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鸟机,可以开机跑到13就不动了,估计是BIOS的问题不知那个仁兄可以帮帮
Q:646888917

网友:
V星的不开机故障太难修了,我都有点头大了!

网友:
702-300mW 60V180mA5Ω PHILIPS NPN-GDS 2N7002
是 一 小场管!

351A  比较好一点!
351AN-0.5W 1.2A30V0.16Ω GDS-NPN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和楼主的状况一样,先去试下

网友:
开机控制三极管击穿,比较典型。

网友:
学习了.见过这类故障.跑开机线路很累啊.....

网友:
开机三极管击穿

网友:
修过这台机跑25的

换南桥OK

这板喜欢坏南桥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    哦

网友(2010-02-24):
你是有这块板的BIOS么```可以发一个来给我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