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 修 實 踐

楼主(2009-05-05):
維 修 實 踐
一、維修方法

    1、目檢法:     目測主機板上各種晶片、PCB板、介面等,是否有燒焦、斷線、短路、介面倒PIN和撞件等明顯損壞;檢查跳線是否正確。
    2、觸摸法:     通電一段時間用手觸摸主機板上的各晶片,看是否有過熱或過涼現象。
    3、替換法:     在不確定具體部件損壞時,用好的部件去替換被情疑的部件。
    4、電阻法:     用萬用表紅表筆接地黑表筆量測對地阻值。
    5、電壓法:     通過萬用表或示波器量測主機板各組供電電壓來判斷故障範圍。
    6、邏輯推理法: 主要用於推斷TTL、74系列門電路損壞
                    及閘:乘法器   或閘:加法器   反閘:反向器
    7、波形法:     用示波器量測主機板上部件的頻率、波形、頻寬和峰值來判斷故障。
    8、數碼卡法:   即診斷卡,數碼卡能夠以數碼顯示主機板工作狀態的代碼;可根據代碼查找故障範圍。
                     如:數碼卡顯示FF或00代表CPU不工作;數碼卡顯示C1或C6代表記憶體檢測未通過。
    9、比較法:     通過量測主機板各測試點電壓、波形和對地阻值與正常板相比較;從差異中找出故障點。
    10、換位思考法:
二、主機板開機引導過程
       電腦初始化是一個過程,從加電瞬間起直到系統停留在命令列提示符;主機板引導過程是一系列可預測的步驟,用於檢驗系統並準備工作,通過理解系統初始化的每一步,能夠證實和解決系統不能啟動的問題。
1、        當ATX電源插入市電220V時,電源內部分已經開始工作;立刻輸出待命電壓SB5V,同時在電源第14PIN輸出一個+5V開機控制電壓稱 PS_ON信號。
2、        當按下主機殼面板開關按鈕,相當於主機板控制開關PWR_SW短接,南橋或I/O內部的觸發電路立刻開始工作,會通知電源將PS_ON置為低電平;此時電源立刻開刻開始工作,全面向主機板供電,輸出+3.3V、+5V、+12V、-12V電壓供整機使用。明顯的表現是電源的風扇開始轉動。
3、        ATX電源內部智慧控制電路監測輸出各組電壓的平穩工作,則過約50MS--500MS第8腳又輸出+5V的PG信號(POWOR GOOD);PG信號是主機板上一切重定信號的源頭。當電源監測到輸出電壓不能正常工作,電源立即切斷供電進行自我保護。表現是電源風扇停止轉動。
4、        電源供電正常後,主機板在所有供電(CPU Vcore、CPU_VTT、北橋電壓、南橋電壓和記憶體電壓)、時鐘晶片工作、PG信號正常的情況下。南橋或I/O內部重定加工電路以經過多次邏輯轉換而來的PG信號變成重定(Reset#)信號。
5、        CPU在主供電、時鐘頻率、重定信號正常情況下,將南橋送來的重定信號再加工送給CPU重定信號。
6、        CPU開始工作,所發出的第一條指令是FFFFF000H定址指令;該命令總是一條跳轉命令。這個命令就是尋找BIOS地址;來讀取BIOS ROM晶片中開機自檢程式POST(Power On Self Test).
7、        一旦位址指令到達南橋,就會在PCI Bus位址A34測到一個高頻波形幀信號(FRAME#)。位址指令通過南橋最終到達BIOS,在BIOS上的片選信號(CS#)可反映出BIOS是否被選中。如BIOS被選中,BIOS將自動跳轉到開機自檢程式;此時系統的控制權由BIOS控制。
8、        開機自檢程式負責對主機板上的CPU、晶片組、主記憶體、CMOS記憶體、主機板I/O介面以及顯示卡、軟碟/硬碟驅動器、CD-ROM和鍵盤等測試;自檢中若發現有問題系統將給出鳴笛報警或螢幕提示資訊。
9、        在完成POST程式後,BIOS將按照系統CMOS設置中的啟動順序搜尋軟碟機、硬碟驅動器、CD-ROM、網路服務器等,有效地開機磁碟機讀入作業系統的引導程式,然後把系統控制權移交給引導程式,由引導程式來完成作業系統的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