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200重启

楼主(2009-05-05):
今接到一台方正颐和E200的机器装系统重启,客户反映机器不断重启,以为是系统坏了,重装系统也重启,拆开机器测供电都正常,CPU测试很高,清理风扇,加导热胶都搞过了,还是一样发热很高,我怀疑座子有虚焊现像,重新加焊,还是一样,现在还是机器一运行,很快CPU温度就特烫手,有谁修过这种机器,给一点维修思路?

网友:
不知道与这散热片有没有关系?

网友:
我修过E200,SIS芯片组的 内存槽比较容易虚汗,会导致北桥发热大,你可以考虑下

网友:
我的也是SIS芯片组的,内存槽我刚加焊过一遍了,还没有测试,有结果了就告诉大家

网友:
有个管子坏了,U24还是U25来的

网友:
我加焊过内存槽,现在能进系统了,可是风扇狂转,CPU温度还是很高,能煮熟鸡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还有个个 一样丢到这里,后来叫别人换板了
和你一样 CPU温度非常高

网友:
这个机器的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我现在还能看电影,就是CPU温度很高,太吓人了,不敢给客户,我觉得还是散热问题,不知道散热片里的液体没有了,我现在先买了一个散热片换一下再说吧,有结果了告诉大家

网友: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与散热片有关系的,有遇到过的请说一声,大家以后也会知道

网友:
我换过散热片,现在还是发热量高,进系统能用半小时左右就死机,风扇狂转

网友:
大哥 这个问题我也没修出来,后来加人换板了 板子就丢在哪里 CPU稳定狠高 到WINDOS就死机了

网友:
很想知道结果。。。。。。。。。。

网友:
我解决方案:
1)用MHDD扫描硬盘。先排除硬盘
2)还内存
3)还CPU
4)分别押,北桥,南桥,显卡,看是否有明显的电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