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是不是屏坏了 有图(确认屏挂坏了)

楼主(2009-05-05):
前段时间一客户的PHILIPS 170SP 的显示器摔下来屏坏了,拿来叫我修,我看屏坏了就建议他换新机了。坏的他也懒得拿走了。
今天一个收废品的来,我看到他刚好有屏,而且接口一样,就拿了两块屏试一下。结果如下图所示,大家帮忙看一下是不是屏坏了,还是和我的板配不上。
电源板和高压板是做在一起的,能亮应该没问题的。但这驱动板没看到有可写的芯片,也没跳线,应该是没办法刷的吧??我打开屏看到屏用的芯与之前摔烂的屏的芯片是不一样的。排线与接口也洗了几次了都不行。

今天找了块通用驱动板换上,还是老样了。看来确实是屏挂了。

网友:
有可能是 IC问题,你自己仔细查一下

网友:
不一定 你那一个新驱动板和屏线 刷个程序 试一试

网友:
屏应该是好的,可能是板子和驱动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上两位的回复,不知这种板是否能刷,如果能刷刷什么样的程序???

网友:
都这样了,应该是屏坏掉了.

网友:
第一个图我看像屏线没接好

网友:
可以换个板再试下,看上去像是程序不对!!!

网友:
用万能能驱动板试试。是不是屏的问题。第一图不像是屏的问题。应该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换个通用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烧录的程序不对

网友:
lz.这个是屏坏啦.这个故障论坛说了很多啦.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TBM T61,时好进坏,和你的故障一样,但有时开一会就自动好了,到现在还没找到故障原因,一直在将就用,请各位给出高见,让把病根除了。。

网友:
明天买块通用板来试确诊一下是不是屏挂了。

网友:
屏坏了,屏板到面板的排线芯片坏了,或者是脱焊了,不容易修。

网友:
专业点说是绑定坏了,应该修不了

网友:
不是屏坏仔细查吧

网友:
这说是屏坏了,很明显看出就是它坏了

网友:
和我修的显示器的毛病基本相似,也是这样的,半个屏是好,半个屏是黑的,黑中有彩道。

网友:
屏板到面板的排线芯片坏了,或者是脱焊了,驱动板损坏也有可能。

网友:
程序不对有时也会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