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Z91A的修复过程

楼主(2009-05-05):
客户拿来一台华硕Z91A的机器,称使用过程中进水,导致机器黑屏,不能正常开机,让客户将机器留下。
拆机发现北桥供电场管严重烧毁。以下为修复过程。
1、拆下烧坏的场管及周边的几只电容,清理焊盘。
2、打输出电感的阻值,发现电感对地二级体值为0,电感处加1V至1.4A,北桥(915)发热,摘北桥,打电感对地值为100欧左右。
3、飞线焊上场管,测8脚(G2)对输出脚电阻为零,更换TPS5130。
4、上CPU假负载后上电,自动开机,电流跑至0.12左右,测各路电压输出均正常。
5、上CPU,上电后机电流跑至0.34A,CPU无电压输出,打CPU供电对地,已经归零,更换CPU后,电流跑至0.8左右,CPU电压1.2V。
6、上内存,跑D5D4后掉电并循环,卸内存后不掉电
7、上内存假打值卡,测数据线电压偏差严重,重新更换北桥上内存后正常跑码。

自此,该机修复,上硬盘等附件后测试一天正常。此维修涉及到的故障件为CPU,北桥,系统供电芯片,场管。
附件为此机烧坏部分的元件图

网友:
你这个本本换了两次北桥,还换了CPU,得收客户多少钱啊,估计要到1000元了。是不是啊,不懂收多少钱了。

网友:
强~~换了这么多东西!

网友:
高人啊,不过这机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问一下那个北桥正常的供电是多少伏,??

网友:
难能可贵的维修精神,但得考虑经济问题,值得修吗,呵呵

网友:
真的这样修下来也就2 3百左右。这也是比较黑点的。我们这。。修也差不多是2百左右吧。。。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贵。。。

网友:
片片拍得好

网友:
一般進水的機器如果需要更換橋類的話~或許會建議客戶棄修
修好也不保證穩定
而且如果換了一堆零件還修不好
除了零件費收不到外還浪費時間

网友:
那如果客户愿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