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做一只电源可以点亮一支液晶灯管

楼主(2009-05-05):
手上有一只液晶的电源。12V3A的,放在一边没用,想用它来点亮一支液晶的灯管,好像只要加一只
12:120的DC/DC变换器然后输出就可以点亮灯管了,论坛上的好友有这电路吗?

网友:
据本人对液晶灯管不完全准确的认识,灯管启辉绝不是120V可以做得到的。既然楼主修液晶,想必手中定有高压板,何不拿来一用。
组装电路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何况要点亮灯管需要变压器,要用多大的磁芯,低压绕多少圈高压绕多少圈怎么绕,高压侧绝缘问题如何解决?相信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时间绝不止买一块高压板。

网友:
网上搜了一下资料,用一种逆变器,可以实现,变压器可以自己买,但好像怎么升压是一个问题!

网友:
买个单灯高压板,一个电源,一个地,一个12V转5V的7805接ON/OFF就简单完成,难道非自己做个高压板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