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K8AX7 不跑码

楼主(2009-05-06):
送来的时候,经查无时钟,后测量北桥、南桥均无供电。换了一个MOS管后供电上来了,时钟也有了,但CPU依然不工作?请师傅们指导。是不是应该杀IO,再刷BIOS呢?谢谢!
刷BIOS

网友:
CPU的电压和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最好换IO试试

网友:
修不死你
核心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正常。就是不知道其它的供电正不正常。还有就是我在基地买的假负载好像不怎么好用,上假负载核心供电只有零点几伏,上真CPU供电就有1。21伏。等我有时间我找个754脚位定义图来测测其它的工作条件够不。

网友:
有好多板子上假负载工作电压都是不正常的!!!!应该是VID信号的原故吧!!!!我的也是一样!!!

网友:
不能怀疑基地假负载的问题,假负载不会发出VID信号,核心电压肯定不会正常呀,CPU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压下北桥试下

网友:
CPU的复位和PG 有不有哦

网友:
北桥压过,南桥压过,连IO都压过,故障依旧。没检测过PG信号。正在找脚位图测测

网友:
我不是怀疑它的质量有问题,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测不到?那在上面标了核心电压1。65V为什么会测不到。怎么不把那VID信号也连上呢?

网友:
今天休息,明天上班回去再测测看

网友:
CPU有时钟、复位、供电正常、PG正常,但还是不跑码?继续求救中。。。。。

网友:
唉!修板经常磁到这样的问题,真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网友:
南桥均无供电 你还能测量时钟信号啊 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