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输出检测的问题

楼主(2009-05-06):
量一下显卡三色的输出内阻大概在75欧左右
而显示器的输入阻抗也是75欧
难道显卡的这三根线除了输出信号外还能检测是否接了显示器吗?
因为我有块神州主板,必须接了显示器才能点亮(很BT吧!)
而如果你不想接显示器的话(因为我是拿它挂BT用的)
可以在三色输出上各接一个75欧到地,欺骗了显卡就可以点亮了,否则代码都不跑。
那到底这三根线有没有那么神秘呢?

网友:
一般是由两根总线与显示器通信的,三色线检查显示器还没见过.照你说的很可能内部有电流检查电路.

网友:
通信线只是检测显示器型号和能上什么分辨率。没有这两根一样用。还有一根就是检测有无接主机的5号针。

网友:
只有一根检测是否接显示器
另一根通信调分辨率  刷新率的  通信线

这只是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