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开机自动断电维修

楼主(2009-05-06):
测量CPU供电对地短路,把供电管全部拆掉还是短路,又把滤波电容拆掉组织正常了,更换后开机正常。

网友:
要是主板再多几个短路的地方, 楼主还换主板不成??

网友:
学习了,直接换时间快

网友:
这么直接,喜欢。。。。。。。。。

网友:
这样太麻烦了  还不如烧一下

网友:
是呀短路最好办加低电一烧发烫的元件就是坏的。比你拆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