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05-06):
一个MODEM的5V开关电源,负载低,输出有5.15V,最大短路电流只有500MA,正常的标称电流是2A,有时候还不启动,输出为0V。
拆开电源,测试3843B7脚有8.5V正常,但未见有波动,不知是否正常?更换输出的1000UF 10V电容,无效。测试开关管,基本正常。400V 22UF大电容容量也够。请高手评论如何分析此问题?

+++++++++++++++++++++++++++++++++++
各位师傅,现在我换了3843,结果还是一样的,输出短路电流还是500MA,而且关机时间久了,开机不启动,但等几十秒又启动了,8脚只有0.9V,7脚有8.5V。现在束手无策了,一个开关电源竞也如此难缠?

网友:
3843B 振荡芯片脚位分别是 7脚是电源脚,一般工作电压在8。5V左右,不能低于8。0V ;8脚是基准脚,正常电压应该是5V, 6脚是输出脚,推动MOS管工作,如果有时不启动,请检查7脚供电脚电压,它由300V直流通过2个100K电阻分压而来,个人感觉是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是不是该查查过流检查电阻是不是虚焊或变大了.

网友:
先检查7、8两脚的电压和电容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我测试了8脚电压,只有0.9V,7脚有8.3V,但是也能启动,输出有5.15V,但电流始终上不去,只有400MA,正常的短路电流应该达2A,不过现在未出现有时不启动的现象了。

网友:
8脚电压一定得5V才能正常工作,只有0.9V你换过3843吗?还有带载能力差,开关管S极对地那个地租增大也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