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猫碰死耗子,第一次修好一块影驰 AGP 6800XT!

楼主(2009-05-06):
本人从淘宝上淘了块影驰 AGP 6800XT,店主介绍说插上电源,主板风扇不转。我想可能是显卡电源部分出现故障了。
拿到卡,
第一步,先目检测,没有掉件,外观良好。
第二步,打阻值,行场、三基色阻值正常,比较着好显卡,打金手指阻值也正常。最后打D型电源的阻值,12V阻值正常,5V对地短路。看来毛病再这里了。卡的电源部分有 5个mos管。我量了下阻值,3个管子的阻值都不正常,我想不可能一下都烧三个吧!不管那么多了。先把MOS管卸下再说。

第三步,卸管子,拿起风枪,一口气把5个mos管都吹下来,用万用表打了一下D型口5V的阻值。有阻值了,心里一阵暗喜,又拿表把5个mos量了量。发现其中的一下坏了。手边没有相同型号的管子,怎么办? 我想显卡供电的mos管和主板上供电的mos管应该差不多吧。都是供电部分的,差也差到那里去。在一块主板上找了一个形状大小一样的,我也不懂什么代换原则。死猫当活猫医把,把5个mos管都焊上去,上机测试。显卡亮了。跑了2遍3Dmark 没有死机,OK啦。这次让我饶幸修好了一块!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花多少钱淘到的.不错的卡,看样子还可以

网友:
AGP的6800  不错的卡

LZ多少钱淘的?

网友:
不仅不错  是相当的不错
最起码ddr3或Mbga 256bit  128M--256M
该卡真的不错 150元好出手的

其实那个穿掉的  管子可以不用装的  拿掉就好
另有2只管子和其是并联的

对楼主表示祝贺

网友:
楼主够幸运的,但不知多钱淘到的这块显卡?

网友:
好显卡了,不错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