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不过内存该怎么半

楼主(2009-05-06):
T23的板,跑28,供电都正常,AD线也量了没有问题,请问现在是北桥有问题,还是其它那哪里有问题,

网友:
如果内存工作条件满足了,肯定是北桥问题啊

网友:
28应该先测内存槽上的SM

网友:
SM是内存的那个8脚BIOS吗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  和你故障一模一样的  还未解决呢

网友:
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和AD线,再查北桥

网友:
内存和内存槽都OK的话   那就是北桥了

网友:
T23沒有記憶體插槽的問題,所以先換北橋吧!

网友:
南桥有问题也不会过的

网友:
无边大哥,内存槽上的sm是什么,能解释下吗

网友:
无边说的是内存槽子的SM总线,你找到图纸对比一下,就知道是哪个脚了,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
内存不竟竟是有AD线还有其他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