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1650XT 256M的显卡,坏了一个显存,是否能通过刷BIOS,变成双128的!

楼主(2009-05-06):
我有快V星 1650XT显卡 256M 有一粒显存特别烫手,可能是显存击穿了。
请教高手,是否能直接焊下坏的显存颗粒,然后刷进双128的BIOS 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肯定不行啦 你得屏蔽一个通道的显存 或者找个参数一样的显存换上 不一定要刷BIOS

网友:
你现在是128bit的吧。
你把BIOS发上来,我试着帮你改成64bit 128M的看看
只能这样砍,就是把显存的容量和位宽都砍半,而且成功率也不知道,还在实验中,要是失败了的话你把BIOS刷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你现在是128bit的吧。
你把BIOS发上来,我试着帮你改成64bit 128M的看看
只能这样砍,就是把显存的容量和位宽都砍半,而且成功率也不知道,还在实验中,要是失败了的话你把BIOS刷回去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我X550 B区坏了,能否给个128M64BIT的BIOS给我?谢谢!

网友:
我X550 B区坏了,能否给个128M64BIT的BIOS给我?谢谢!
引用 网友B:

你颗刷入x300se  64b 128m的 bios

网友:
我X550 B区坏了,能否给个128M64BIT的BIOS给我?谢谢!
引用 网友B:

只能是容量和位宽都砍半的
你得先把你原BIOS发上来
还有就是我现在这个还是实验中的,不一定成功

或者你可以像楼上说的那样,刷个X300 64bit的BIOS就可以了

网友B:
你颗刷入x300se  64b 128m的 bios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这个BIOS,能提供一个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