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CY283410C-3表面45度正常吗?

楼主(2009-05-06):
用胜利数字表温度档测时钟芯片CY283410C-3的表面温度。摄氏45度正常吗?也无该芯片的资料,请各位高手指教。按指点测量有3.3V和2.6V电压,用胜利频率计测得有14.318MHZ,24MHZ,33MHZ,48MHZ,66MHZ,就是没得100/133MHZ得。

网友:
系统时钟芯片工作时普遍温度偏高,烫一些未必是坏了,判断它是否坏掉最好还是用示波器或频率计。

网友:
想知道是好还是坏,那就要排查,先查供电,之后查晶振是否启振,查时钟电路最好使用示波器。之后查时钟芯片的控制引脚是否为2.5v的高电平,就是看看是不是处于工作状态。条件查完之后就要查输出是否正常。如果没有输出那只能是时钟芯片坏了!

网友:
最好是用示波器看看各时钟信号是否有

网友(2009-06-09):
我也遇到过不上cpu温度高的。

网友:
赶紧买个试波器是真的,但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