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cpu不工作,条件全

楼主(2009-05-06):
ECS的845PE-A800.无论更换何种CPU均无代码出现,整板能复位,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已更换过IO和BIOS无效,用手按住南桥和BIOS芯片开机也不行,PC喇叭不响,CPU有温度,再怎么查?

网友:
换个U看看。有可能就是U坏了

网友:
这个就难查了,看下南北桥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啵,如果满足就按北桥试下,不行就得查北桥到CPU的线路咯

网友:
压一下CPU座看看会不会跑码

网友:
查下各个PWRGD信号是否正常!可能是那个电源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