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主板不通电故障

楼主(2009-05-06):
一块845G主板不通电,电源是好的,换过电源也不行,我现在想学修主板,不知道这种情况该查哪个地方?

网友:
你黑色的线和绿色的线短接,你看看能点亮不,如果过能,那就问题不大,不能就麻烦了。

网友:
先检查南桥供电  32M晶振   开机电路 COMS跳线

网友:
测下开机排针有没有电压,如果有查开机电路,如果没有查SB到排针的线路

网友:
刚才量了一下,这个脚和其它脚之间断路,正常的板这个脚和其它脚是通的。另外,32M晶振电阻约70K,而正常的板晶振电阻无穷大

网友:
开关上有没有3。3V电压?
绿线无穷大?是不是断线了。。
开关---IO---SB----IO----绿线

网友:
你说的那个针头是绿线5V,正常怎么可能跟其它是通的呢,还是我没看明白??

网友:
刚才又量了一下,这个绿线5V跟旁边 两个脚的电阻特别大,要用电阻档最大的一档“10K”档才量得出一点反应,用其它的档量没有反应的。

而正常的板,这个电阻根本没那么大的,随便哪个档一打就有反应了,是这个意思

网友:
通电测一下电压啊,如果引脚底部电压正常,就查一下电源电路,看看有没有虚焊或者后级短路(某个元件会特别烫)

还有你说的是电阻?不是对地阻值?

网友:
测一下这只脚相连的三极管吧,它输入高低电平直接关系到电源工不工作

网友:
看来LZ的基础知识急待提高哦
到新手区和专题区看看修不上单的帖子,然后照着步骤检查一下.即使修不好这张板,也会学会一些思路.比你在问毫无头绪的提问要好的多

网友:
报名吧,六月开课了

网友:
看下3VSB  1.5V个电压是否正常   晶体起震  PSON  等  I/O   SB   这板I/O 可能坏的会多点

网友:
首先当然是用万用表测试看看主板拱电有没有对地短路造成电源保护!!!如果没有那就查开机电路啦!!!!

网友:
到新手区先学习基础知识吧。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开机键3.3但是就就是开机没反应上面的零件也不烫怎么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