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848P-A 检测卡显示E0 01,求助!!!急急!!!

楼主(2009-05-06):
一开始是上电可以开机,但是关不了机,上假负载测试,CPU主供电1.75V,时钟0.42,PG为1.74V,内存主供电2.86V,辅助供电1.43V,换了一个I/O可以开关机了,真U(C2.1和CD2.4)上电测试,检测卡跑C1之后几项再跑C1之后再到E0,01停住,i此时测量CPU供电为1.51V,上C1.7直接跑到C1就停住,此时测量CPU供电为1.75V内存供电不知道是不是对的,量了一下内存时钟都是1.34V,也没有摸到哪个芯片发烫的,换了一个内存供电管还是一样,求助各位大侠看看!!!!
更换全部上下管,上真U结果还是和上面的一样???

网友:
没人回自己顶一下,没办法只好压桥,先压了一下南桥,屏就可以点亮了,高兴了一阵,马上加焊南桥,再开机检测卡复位灯常亮,不跑码了,郁闷,再压南桥,有时复位灯不亮,但是还是不跑码,继续加焊南桥,还是故障依旧,没办法只好放弃了!!!!

网友:
重新做桥吧。可能还有得救。

网友:
还是重新做桥吧,因为你已经加焊过了,并且是加焊后不亮的

网友:
848的南桥好做,重新做一次吧,小心点控制好温度,风枪加个850可以搞定的。

网友:
我这儿有两片这个板子,加焊南桥好了一片。不行就拆下重做

网友:
南桥要重做了

网友:
重新做BGA,注意温度

网友:
没有BGA焊台,没办法了,呵呵,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