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69 osd 有哒哒的响声,

楼主(2009-05-06):
HPC1769 osd 有哒哒的响声,  响声很有规律,是哪里的问题,望高手指导,我是新手

网友:
行管是C5411 可以用C5802代替吗?

网友:
用BU2520AF代吧!比较通用.

网友:
我换好后不到一分钟就烧了,判断是高压包的问题,是吗?

网友:
HPC烧行管,多数是高压包引起的,换高压包时还要注意下高压包旁边的小电阻,电容有无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