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00 插一内存亮 同时插两根不亮

楼主(2009-05-06):
hp NC4000 任意插一内存亮 正常使用 BUT两根同时插 就上电0.6不显 以为是显卡通病 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这种情况有人遇到过吗? 真是伤脑筋 啊 啊
显卡
通病

网友:
有没有查下内存供电 也许是带负载能力不强 一般是mos管坏 用表可能查不出来 代换试之

网友:
内存供电不良可能引起上两根内存供电不足。检测内存供电芯片。
在做上步操作时,需要先确定上一根内存时,是不是每个插槽都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