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待机00.8

楼主(2009-05-06):
今天接了一台机器t42,3.3v短路,南桥卸掉后短路好了待机电流就变成0.08,3.3v输出5.8v了,请问各位高手怎么办啊?
     哦补充一下可以开机但电流跑0.10现在3.3v好了,待机0.09

网友:
3.3v输出5.8v,肯定不对,后级应该有小短的地方

网友:
查D32,我以前遇到过一块T43,也是此管坏了,待机电流过大!焊上就正常了!

网友:
呵呵学习了。!  小短路  会引起 电流过大输出的?

网友:
现在我上了南桥3.3v,5v就没了后以为是南桥有问题又了一块还是这样电流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