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不跑码...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06):
胡乱替换 .... 竟然能跑吗了....

感谢 孤帆远影 版主的支持...基地培训酝酿中...

对不起各位了...

有一块845G 主板...开机无显示...插上测试卡...

测试卡不跑码...拆下,发现一个管子糊了...(不明白这个管子干什么用的,把别的位置上的图贴了上

去...)

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不跑码?还是跑到内存不过?你为什么标注内存供电管

网友:
内存供电管坏了吗,那就换呀,不知道你说的不跑码是不是一开机就不跑码,还是到内存不过

网友:
根本就不符合发贴标准。又表达不清。估计没人能听懂

网友:
烧坏的管子因该G级有2.5V输出

网友:
此贴发的不知所云。想帮你也没办法。我们不是猜谜专家。

网友:
对不起各位了...

有一块845G 主板...开机无显示...插上测试卡...

测试卡不跑码...拆下,发现一个管子糊了...(不明白这个管子干什么用的,把别的位置上的图贴了上

去...)

网友:
很明显是给内存和北桥供点的

网友:
没有原型号的,随便找个什么45N03  60N06什么的代换,
如果什么带换件都没有,那你直接找人修吧

网友:
北桥需要内存供电北桥不工作所以不跑码:

网友:
09N03也可以

网友:
没有原型号的,随便找个什么45N03  60N06什么的代换,
如果什么带换件都没有,那你直接找人修吧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了...计划在基地远程系统培训一下...

网友:
敬谢...
真≥饭桶  夜阑听雨 孤帆远影 华瑞维修 环宇电脑专卖 咖啡男 小俞号不见了 万芯片 李某人
各位朋友的支持...

网友:
这是一个水贴!!!鉴定完毕

网友:
找个好找一点的3055代换了试试。

网友:
随便拿个管子换了 一般也没问题的

网友:
这是给内存供电的

网友:
随便拿个管子换了 一般也没问题的
引用 网友B:

我拆一个 胡乱换上 竟然能跑了....

敬谢 兄弟....

网友:
管子换的应该没什么问题...5v--3.3正常...管子温度也正常...

可是就是测试卡跑到 F7 就停了...显示器无法显示...

郁闷呀...

网友:
此管与复位有关
最起码的量电压会把

网友:
唉。。不知道讲的什么

网友:
内存过了就是显卡不过贝,查显卡供电等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