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9-05-06):
第一次开机很正常,但关机后再开就不跑CPU了,必须要把适配器拔了再插,才可以正常启动!初步判断可能是电源芯片或H8虚焊了,就都托了一遍,故障依旧,最后把BIOS  H8  南桥都换了,故障还是一样!会不会是某个芯片复位不正常引起的呢!请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試試看加焊北橋附近的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