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到网卡

楼主(2009-05-06):
客户送来一个机器,点不亮。是遭雷击的,网卡被击穿,型号是RTL8100C,换了个同型号的,亮是亮了,但是系统检测不到网卡,插上独立的网卡也检测不到,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雷击时将别的部分击坏了!

网友:
把集成网卡拆了,再外插网卡,还是不能识别的话 应该是桥了,最好打下PCI的二极体值

网友(2009-11-14):
我这也有一块这样,桥坏了。用USB网卡。

网友:
PCI总线的芯片 桥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桥坏了

上次换了个南桥

没装好也是不认识网卡

从做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