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挡C1求救!(报废)

楼主(2009-05-06):
一块华硕K8N单桥主板,原故障可以开机正常跑码,但是键盘不起作用,更换IO(8712F-A)后,出现挡C1现象,复位灯常亮。重换IO故障依旧!一代内存,查主供电为3.3V,查相关资料显示为正常,打AD值完全一致,没有出现疑点,请教各位师傅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你把CPU和内存都换一下试试

网友:
你量一下键鼠口的阻值都正常吗?
如果阻值正常的话
那你就把键盘口边上的排容去掉试试

网友:
CPU和内存都没问题,我已经试过,现在过不了内存,查键盘口应该没有多大实质的意思吧?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呀,打各数据线对地阻值

网友:
IO是不是83627THF ?华硕的我试过换我买的IO不行   但是重旧华硕上取下来的换上可以用的  我买的换了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
可以你换的IO是坏的,键盘用不了也不一定是IO问题哦!键盘口附近有几个电感坏的比较多!!!

网友:
换两个8712F-A,结果问题完全一样!

网友:
C1不过,你查查内存供电的APL5331。1脚是不是2.5V,5脚VTT-DDR端是不是1.25V

网友:
换一块CPU,我遇到过挡C1,换U就好了.

网友:
我把原来的IO再换回去,还是原故障,键盘不起作用,有点郁闷!

网友:
你从K8的板上换一个8712看下

网友:
看看是换上去的 8712和原来 的 8712
第二行的 字母一样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二行的字不一样,是不是有很大区别,为什么同一型号的板子上面的也不一样呀?

网友:
GXS   IXS  HXS  JXS  KXS  DYS 当然不一样,不过这里也有互换的(技嘉板除外)

网友:
就是说第二排末三个字有区别了,我还不知道,谢谢版主提醒,以后一定注意!

网友:
修不好,报废!

网友:
IO有时候被我们吹坏了都不知道,我修过几个板,都是换了几个IO才修好,有时候都被误导了

网友:
K8N机种当C1现象请量测内存的排阻的阻值,80%都是他们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