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s

楼主(2009-05-06):
明基FP71G+S高压板上的管子,显示器故障为开机一段时间后黑屏,黑屏后电源关闭。按下电源开关后又可以用个几分钟,检查过5707和fu9024N、也查过电源开关管和K3264场管,均没有发现问题,

但发现图上标出的管子,四个脚、有两个脚发黑。不知道会不会与这个有关、另外希望能知道这个管子起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是全桥,四个二极管在一起。

网友:
那个是整流桥。1和4脚为正负。楼上的版主已经说了。等于四个2极管。
我想它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你的机子可以亮了。顶多就是个虚焊。
也要注意高压部份虚焊!

网友:
那是一全波整流桥 ~

发黑也许是静电吸的尘土~

把小电容换了~

网友:
谢谢,我换电容试试

网友:
桥堆,4个整流二极管。300V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