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不能正常拷贝问题

楼主(2009-05-06):
前一阵,为玩浩方平台下的CS起源游戏,遇到一个问题,从朋友家用移动硬盘复制到自己电脑上,总是不能完全复制,换了块硬盘还是如故,直接在移动盘上运行,该程序根本没反应。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没完过这个游戏。单纯从复制文件来讲,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当然,游戏本身可做手脚(我猜测)。最简单的例子:U盘免疫,就是做一个无法读写(在WINXP的资源管理器下不行,dos下可以)的文件或文件夹。

网友:
个人建议:软件还是应该用从安装版方式着手,不要使用什么绿色版等,很多都是存在问题的。

网友:
建议关杀毒软件再试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甚麽保护的啊?

网友:
换个USB接口看看 或者有双头线 保证移动硬盘供电

网友:
你拷贝的是文件夹 不是程序包 你得拷贝那个安装包自己安装 因为文件夹里有些文件是不能被移动的

网友(2009-09-03):
你拷贝好的是安装后的文件 有些程序安装时会在C盘生成一些链接文件 还有会对这个程序进行写入注册表操作 你单单的拷贝文件不行 先从网上找找游戏的reg文件 没有的话 就直接重新下载个安装版吧

网友:
说的对   不过也有些游戏是可以直接复制的!

网友(2009-10-22):
会不会游戏文件夹里有破解还没有退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