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块FOXCONN848主板维修

楼主(2009-05-06):
这8块主板问题都是一样的!本来打算放弃的时候居然修好了呵呵!坚持是应道理!客户拿来问题是点不亮!主板CPU1.5没供电 内存供电1.0(应该是2.5)不正常 AGP0.4(应该是1.5)不正常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思路是这样的,修好了不少主板 AGP可能有几路供电 3.3  5V 12V之类 但是这些都是电源直接过去了 很少损坏。。只有1.5是有MOS管降压输出的,北桥上的几个电容其实只有3个供电 一个CPU的1.5  一个内存的2.5  和AGP的1.5   现在这3个电压都不正常!然后就是南北桥都是加电巨烫,刚开始一直以为桥坏了!CPU供电先放下。内存电压由3.3输入 然后输出2.5   控制电压应该在5V左右  但是现在控制居然10V  输入3.3左右  输出1V  一直很郁闷 控制达到了10V  MOS 的D和S应该完全导通 应该输出3.3才对! MOS管没有损坏还是换了问题依旧!查控制电压也 没有查出问题。。。。从前到后一直修内存供电 一直以为内存供电正常了 AGP和 CPU供电自然就正常了!过了几天之后又拿出主板看了下 有查了下AGP供电!AGP供电有2个MOS管 第一个输入3.3 输出2.5 控制5V 输出2.5进入第2个MOS的输入然后输出O.4  (其实0.4不是MOS输出的 去掉MOS一样有这个0.4V)控制10V 由LM358输出!换了LM358问题依旧!控制10V MOS管应该完全导通 应该输出2.5  才对)  大家注意下 AGP1.5 CPU 1.5  和内存2.5都是没有对地短路的!然后 想了一会换了 第二个MOS管 也就是下管 下管确实坏了 D和S阻值无穷大!
然后开机 一切正常 内存MOS管控制变为5V  输出2.5  AGP 下管控制电压也恢复正常3.3左右。。。
不知到为什么AGP没有供电居然影响到内存供电 。。但是终于想明白了一点就是为什么控制电压那么高!原因是输出电压底  或者说是没有输出电压  由于检测到输出电压低,使劲提高控制电压但是依然无济于事!
我不经常发帖,表达能力又差 初中都没读好! 可能讲的不大明白 希望大家原谅!

网友:
看完好累,

1.5伏的VDDQ没有吧

没有VDDQ南桥当然会发烫了

网友:
你说的VDDQ是南桥的供电吗?南桥的供电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 不像北桥那样上面直接有电容可以量出来 我就知道南桥有1117输出的3.3  其他就不是很明白了 我只谈到3个电压 一个CPU供电1.5  和AGP3.0 8x的1.5供电 和内存的ddr 2.5供电